DELL 14-3442 小修

楼主(2017-08-30):
顾客反映不开机 ,待机 0.017  COMS电池 拆下来了 测量待机3  5V 无  查51225 供电  3脚13脚  3V  5V 有的  6脚12脚的EN 也有的  应该出电压的  ,3V  5V对地阻值都正常      更换51225  还是不出  更换 3V  5V 两个滤波电容 无果  最好更换了产生两个电压的 场管后 通电 自动上电 亮机,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拆下来的四个场管都测量过没有短路

网友(2018-05-13):
我刚接到一样的故障 没有3V5V 量各电感正常 我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