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 电流0.3A 无CPU 显卡供电 板号 DAV02AMB8F1 REV:F

楼主(2017-08-30):
戴尔N4110 板号 DAV02AMB8F1 REV:F 电流0.3A 无CPU 显卡供电
接上电源开机 电流跑到0.3A 不动了,按开关关不了机
以为很好修,马上找到U25 用洛铁加焊一下,在开机,还是老样子,看来麻烦了
装上阻值卡,测内存电压全部都正常,把所 有电感打值,都正常,SLP_*信号/电压都出来了
但是CPU供电却没有,看来是CPU供电芯片问题了,从料板上拆一个装上去,电流还是0.3A,无语了
打开图纸按照时序测信号

PWROK信号出来了

HWPG转发给桥APWROK
说明EC正常,在查CPU供电开启信号,17511开启脚高电平,说明桥也正常,但是CPU供电却没有,看来是CPU供电芯片问题了,想想也许是料板上芯片是坏的,找个全新的换上去,还是老样子。
在找个CPU试试,电流还是0.3A,无语了
看来问题还是在主板上,又没有示波器测SVID,放弃又不甘心
看着图纸发呆,调整好心情,想想问题还是出在CPU供电芯片上,既然CPU开启信号有了,那就有可能是条件不满足,开始查外围条件

终于找到故障了,原来是PR103,烧掉了,从料板上找一个装上,开机电流一下子跑到1A多
接上屏幕终于亮机了

发帖不容易,没有分了,各位大哥帮忙加分,谢谢各位大哥!

DELL N4110 dav02amb.pdf

戴尔 N4110 图纸

电脑提取DELL N4110 桥 BIOS.zip

戴尔 N4110 桥 BIOS

电脑提取 DELL N4110 EC BIOS.zip

戴尔 N4110 EC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