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主板维修经历

楼主(2017-08-30):
早上拿到一块昂达H61主板,测了下各大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开机, 测了下CPU供电,有两相是1.2V, 一相是0V,
断电打值,所有上下管的G极打值都在610左右,测量GS,GD都没有短路,判断上下管应该没问题,但是CPU少了一相供电出来,
查了一下电管型号是RT8859M,查它的定义18脚 , 19脚为CPU的SVID脚, 41VCC, 38EN信号, 18,19脚量时为0.8V, 后面我加焊了下这个芯片, 电压变为1.0V, 主板开始工作,
我也是新手, 不知道,RT8859M的 电源好信号是哪个脚, 哪位朋友,说下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你加焊桥旁边的那个io芯片好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RT8859M, 不然打算换芯片了

网友: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把那相不出来的,直接拆了,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本来打算干这个样的,但后面那相供电出来了, 而且本来G极没有电压的,后面,上下管分别为 10.2V,与 2.2V, 这样基本是正常的,就没有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