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B150 PRO GAMING D3 不触发修好编程器保存

楼主(2017-08-30):
全网首发B150 PRO GAMING D3 不触发修好编程器保存

B150 PRO GAMING D3 REV.1.03.rar

网友A:
ASUS 官方都有  而且都是正常刷写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US 官方都有  而且都是正常刷写就可以

官网下载的你确定不要提取文件可以用编程器写???????????,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都可以修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载的你确定不要提取文件可以用编程器写???????????,

编程器里面可以设置偏移的,不用修改它自动去掉文件头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里面可以设置偏移的,不用修改它自动去掉文件头刷写

这样也可以啊,学习了,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D:
楼主咋不说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触发呢?我想大家应该很乐意去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咋不说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触发呢?我想大家应该很乐意去了解。

没有理论基础,不会写那些复杂的文章,量开关有电压点一下电压跳变,就换了图片里面圈起来的芯片,就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理论基础,不会写那些复杂的文章,量开关有电压点一下电压跳变,就换了图片里面圈起来的芯片,就开机 ...

这是IO芯片吗?

网友B:
是华硕专用的那个芯片,其它牌子没有这种芯片,应该不算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华硕专用的那个芯片,其它牌子没有这种芯片,应该不算IO

明白了,TPU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刚接到一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这么新的主板,看起来TPU芯片也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TPU是一颗由华硕自主研发的控制芯片,通过这颗芯片玩家可以在不占用CPU性能的基础上对玩家的CPU通过硬件控制的方式进行超频。

网友:
现在修这种板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2018-02-12):
新的板子,这样也可以啊,学习了,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新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