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第二张故障板

楼主(2017-08-30):
拿到主板,加电测试 ,3A大短路
上电短路 问题会出在PP_BATT_VCC     PP_VCC_MAIN 两条线路上 打值PP_VCC_MAIN 300多正常

PP_VCC_MAIN这路正常 那么问题就在PP_BATT_VCC这一路,相关芯片有U_2GPARF  U_HBS+RF   U1600  U1400  U1401 Q1403  考虑到U1600这一面的屏蔽罩比较好拆 先从这一面下手  拆掉屏蔽罩 上香薰疗法

上电烧了一会发现U1601旁边的一个电容上的松香化了,果断撬掉,在加电测试已经正常

装屏开机正常 修复完毕

网友A:
修的挺块啊。老司机就是不一样。回家都可以直接秒板了。

网友:
看来你的运气真不错,两个都不是大难度的,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的挺块啊。老司机就是不一样。回家都可以直接秒板了。

这只是小问题吧。回家直接秒板就有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小问题吧。回家直接秒板就有点过了。

像这种大短的,难道秒不了?没修过的大短都是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挺块啊。老司机就是不一样。回家都可以直接秒板了。

你教的手工好啊!不然知道哪里故障也能干烂。老张我的A8金币呢  还有又发的帖子有金币没有呀

网友:
为什么我熏的时候总是熏不白,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经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