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L+无CPU供电

楼主(2017-08-30):
同行送来一块A55ML+

上手测得内存有1.6V,CPU无供电

目测电源管理芯片旁边一个2R7电阻烧坏,马上料板拆了一个换上,上电不到一分钟又烧坏了,仔细看电路板,该电阻连接旁边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容以及电源管理芯片,没有电路图,就干脆连三极管和电容都换了,结果上电又烧,没办法,只好找电源管理芯片了,一起都换掉,上电一切都正常了

成功修复

网友(2018-01-10):
我想问下,电阻能烧二次了,,还有芯片也坏了,CPU 居然没坏,,可能吗
还是AMD 的U 呢

网友:
同大神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