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L报警8声 不开机

楼主(2017-08-30):
报警是 1声 3声 3声 1声 共8声 电流1.1A不开机。 BIOS刷过, 显卡加焊了。还是老样子,感觉应该是显卡有问题。 有修过的给说说是哪里坏了。显卡型号N13M-GE1-B-A1
不开机

网友:
加焊了不行 先检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可以尝试断开独立显卡供电 看能否正常起来 很多2代以上的机器 CPU都自带集成显卡的

网友:
遇到过戴尔的8声报警电流也在1.3A左右刷主板上的显示BIOS芯片搞定的

网友:
显卡供电之前都断开过电流到0.75A就不动了也不报警。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看看 电流什么情况 机器有集显吗

网友:
这种报警不太像显卡,电流多少,不行再找个BIOS刷刷

网友:
八声和屏也有关,可能没检测到屏

网友:
是不是BIOS刷的不对啊,是不是BIOS刷的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