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 L332 开机5秒花屏 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7-08-30):
这个机子来的时候不亮  修好以后开机5秒然后就花屏了   等会自动重启    集成显卡的机子  刷过BIOS  没有NEC的大电容  外接显示器不亮机子  换过内存  不知道还有什么了

网友A:
屏线是通病,你看下有没有断的

网友:
ICH9的桥可以考虑换一下,南桥问题会引起内存工作异常,也会造成重启。

网友:
外接显示器 又试了几次 现在外接显示器也亮了    但是亮5秒也是一样的花屏  这是主板上哪里不合适啊

网友:
应该是那个大桥坏了      直接换板吧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三星的,外接花屏,内接不显,NEC大电容是在CPU旁的,搞过了这个大电容,居然好了,我自己回收了一台同样的,显卡让我白搞了。这个东芝这个花法,应该查显示供电这块,懒一点,就直接换北桥试试

网友:
换内存试了吗?不行焊接下北桥,

网友:
本来可以考虑屏和屏线,现在外接也一样花而且是集显的,就重点考虑内存和北桥。

网友:
这种机器显卡坏的多,干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是通病,你看下有没有断的

屏线拔掉  接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的  5秒 然后 花屏啊

网友:
不亮的时候你修了那里,这是集显的机器,不知道那些说干显卡的是什么心。

网友:
各位  这个机子修好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机子居然是南桥的问题   第一次见  花屏的电脑 修南桥会好的  可能这种不是花屏  而是卡了  然后死机一样的  然后重启   南桥发烫   换了南桥一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