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90报警声是1声,3声,2声是不认内存

楼主(2017-08-30):
板号是E93839 KA0121报警,报警声是1声,3声,2声。
s_smb_sw 的12V上拉电阻ro106坏了。
板号

网友:
补个图。QO16我不装。估计没用的

网友:
好经验,很多东西时间长了就会不记得

网友:
这主板把 QO16 拆掉就好了,

网友:
上拉电阻损坏,引起SMBUS总线工作不正常了吧。

网友(2017-11-17):
我遇到一片是烧SPD电压

网友:
楼主这片主板好像不支持22NM的CPU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这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