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故障板 进水不触发5V电流维修

楼主(2017-08-30):
大家好,我是迅维实地维修高级班成员,搞完CPU万老师那里领取一块进水故障板,接电5V大电流,电池座附近直接发烫,电源表座果断扣下来,直接把基带电源U_PMICRF上面屏蔽罩拆下检查,拆下之后看到U1400震动控制管周边腐蚀,清洗干净测量C1433电容短路,随手找了各练手板换掉,在加电测试电流正常开机。到此维修完毕。

网友A:
电流用V(伏)做单位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用V(伏)做单位的吗????

第一次发有点小紧张发错了。。是A

网友B:
还是有短路了。。。。。。。。。。

网友:
进水机最不好搞了又得好搞有的CPU搞坏了就很难修!!

网友:
好好学,争取早日成大神,另外楼主以后编辑帖子,大致换了什么地方最好在图中标出来,不然别人看的一脸懵比,比如我。

网友:
这个电容问题是最喜欢的,能收价格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短路了。。。。。。。。。。

换掉之后还有短路。哪你就测测这个震动控制器U1400有没有短路。

网友:
学习了 也是烧鸡,和电脑主板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