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550C 板号:X550CC REV2.0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8-30):
         机型:华硕A550C           板号:X550CC REV:2.0   板载INT 1007U,4G内存  720M独显
             C壳键盘与触摸板处进水,客户已拆下电池。拆机风筒吹干,目测主板并没有发现烧焦、腐蚀,万用表量各主要关键点阻值也没短路,直接上可调开机,电流在0.7A左右微变屏幕不显示,记得有些板载U的机子0.6-0.8也显了,外接看看也无显。大概量一下各供电正常。好吧先软后硬,刷BIOS试试,还是一样。感觉没跳过内存,查看屏蔽内存方法, 移好两颗电阻插上内存条再开机试试,也没什么变化,触摸板载内存颗粒并不烫手。休息点跟烟开个东北小视频看看,拿起C壳瞧瞧, 发现底部除了触摸板的位置没垫有透明胶,其他都包得好好的,触摸板下面正是内存的位置,难怪拆机的时候内存颗粒那位置特别湿,莫非内存坏了或里面还没干会影响到屏蔽外插内存?管他拆先再说 两面都拆下开机试,看电流有变化了,触发电流上到0.7调回0.5几再上0.9--1.1A,显示了 收工。顺便备份BIOS上传。8M的 X550CC

网友:
发现板载内存坏的                                       很多很多

网友:
     非常感谢       大神加分

网友A:
对咯  现在好多机器不能屏蔽板载内存了 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咯  现在好多机器不能屏蔽板载内存了 擦

平时遇到板载内存坏,屏蔽就好,这次可能是进了水板载颗粒坏影响,需要拆才行

网友B:
华硕进水不是很严重的还好进水严重修的怀疑人生有没有图纸这是最头疼的。修华硕我都给加分。确实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进水不是很严重的还好进水严重修的怀疑人生有没有图纸这是最头疼的。修华硕我都给加分。确实不容易啊。

是的,这个刚进的水马上吹干还好,碰到进水腐蚀的就头疼了,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如果板载内存没有坏的话,还是用板载内存啊!这样成本就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