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300MT USB全部不能用有谁修过啊

楼主(2017-08-30):
HP3300MT  USB全部不能用有谁修过啊

网友:
供电没问题就是桥问题了,难道说桥动了也不行?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桥了的,打下阻值供电

网友:
供电没问题,数据线有问题,就是桥了,不知道值不值得干桥

网友:
你这太过描述简单,供电是否有,对地阻值是否正常,OC信号是否正常,这些你都没说,谁能帮你?

网友:
什么主板,哪个工厂代工?V星的8脚就简单了

网友:
查供电 数据2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