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40怪问题

楼主(2017-08-30):
机器拿来说是  电池不开机,电源适配器可以开机。插电流表,接着电池按开关没任何反应,只能拆机。拆开后盖后我插上电池突然能开机了。以为好了装机,插拔两次又不行了。只能再次拆机,拆开之后又好。发现 只要盖上盖子就不行,,以为绝缘没做好我用透明胶带,把整个盖子都糊上了都没能解决。螺丝没上,BIOS刷过,后盖能压到的地方基本都看过。就是不行。实在没有头绪,因为只要不上后盖一直是好的,总不能不要后盖了,还有就是带着后盖带电插拔是没问题的。有谁需到过吗,或指条明路,在此谢过!!!!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别的机子上有遇到到,拆开就好了,装上就是不开机

网友:
兄弟  搞定了没有  一模一样的问题  正在研究中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逛遍了论坛,貌似没人能解决。或者说,解决的没有说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见还有别人问,我自己用的X240 目前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两块电池造成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一合上就有短的地方比如说USB口上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吧,楼主看看主板有没有氧化的地方,我记得X201这款就有这种问题

网友:
估计是 PCB变形了 。。 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