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掉电

楼主(2017-08-30):
E40的机子,开机进PE都很正常,打驱动就会掉电重启,那个朋友碰到过,我准备干显卡

网友:
这机器    显卡   铜管   问题比较多... 但是一般都是 暗屏无显示

网友:
打什么驱动掉电    显卡很容易坏
不过新换个铜管试试吧

网友:
干显卡,没毛病。。。。。。。。。。

网友:
这机器很伤人,干显卡,还要换散热器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个机器显卡出问题了,十有八九要换散热器

网友:
显卡还有散热器很多都一起出问题

网友:
显卡是这款机的通病,不论是AMD还是英特尔,散热器也常坏。

网友:
干显卡吧

网友:
先别急着干显卡你是打显卡驱动就掉电重启嘛。如果是这样那就直接干吧。

网友:
首先确定是不是散热问题,再打,这款铜管容易坏

网友:
温度高吗?用手摸一下呗!还有就是你打什么驱动掉电的?

网友:
这机器太老了,不好收钱,如果是显卡问题的话,估计铜管还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