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台联想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7-08-30):
接到个联想19的显示器,通电3分钟左右,屏幕突然一下就模糊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图
图片怎么粘连不了啊,怎么回事啊?换了驱动板也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图也发不了,郁闷了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我也没认证,看不了图片,有图片的话就好判断了,不过换了驱动板还是这样的话估计是屏的问题了,换掉屏线,测屏上那几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是18.5的屏的话有可能是屏上小PCB有断点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应该上传那个有故障的显示图片上来,这样好判断一点

网友:
不是屛线就是屏问题了吧?逻辑板供电有没有?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或者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以前修过一台电视也这样。

网友:
显示器上的电路板有问题的,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