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显示器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7-08-30):
      接客户宏基19寸显示器一台,故障为上电指示灯亮,屏幕无背光,这应该属这款显示器通病,拆机检查12V滤波电容鼓包,12V至高压保险烧,测12V后级无短路,为了保险起见,对P605检查,发现有一只P605击穿,对上述原件全部更换,通电测试正常,安装完烤机2小时,交给客户。

网友:
老司机啊 一般这种情况 该高压板省事多了

网友A:
这两天都修了几个这种情况了   直接改高压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都修了几个这种情况了   直接改高压板

改高压板不是不行,但还是感觉原装板稳定,有改过高压板的到我这我全部拆了,修复复原装板

网友:
一般都直接改高压了 修的很少 懒得取修。

网友:
非常好,说的很详细   以后也这样做

网友:
我是直接换电源板,又不贵又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高压板不是不行,但还是感觉原装板稳定,有改过高压板的到我这我全部拆了,修复复原装板

这个看情况吧  有些 改过高压板的 能用1,2年  这个使用寿命也差不多 有些时间更长  到一定时间返修 才会有回头客 干这行钱本来就不好赚 这样既不影响客户使用 咱们也有额外收入 别怪我太势利 这个社会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