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版号:820-3437-B风扇狂转,正常使用之维修

楼主(2017-08-30):
A1466 版号:820-3437-B风扇狂转,论坛有人说刷BIOS能好,刷了好几个还是一样,刷了之后开机都变慢了,查温控也没问题,在论坛搜索发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1401-4-1.html这个也是风扇狂转,但问题有些不一样,里面有个人说,我就查I2C总线,发现SMBUS_SMC_2_S3_SCL和SMBUS_SMC_2_S3_SDA对地阻值不一样,一个520,一个640,果然发现敌情,搜索发现到了J9500接口到电源小板,通过跑线路发现原来电源小板上面的一个6脚芯片,有些腐蚀,果断换掉,上电不再狂转,维修完毕,在此谢谢这位仁兄,修到这么晚,还发一篇帖子,希望大家加加分。。。。

网友:
我有一次修==一个苹果     换了桥    qs77 的桥     换完也是风扇狂转        各种刷BIOS   最后发现是风扇接口背面的一个小三脚在做bga的时候被顶破了

网友:
苹果一点异常都会不行       今天有个a1278键盘触摸板没用风扇也狂转的

网友:
谢谢你们的分享!学习了,记起来有一样的好修理

网友:
苹果系统,遇到好多次系统占用极高。卡顿。有些也是伴随着风扇狂转。楼主这个学习了

网友:
原来风扇狂转是总线上面的设备问题不正常,SMC就开始降频风扇狂转来保护机器,苹果的设计真好啊!

网友A:
这个算通病了吧,谢谢你们的分享!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这是好经验,值得分享,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通病了吧,谢谢你们的分享!

有人说电源小板上的问题,但没说是哪个地方的问题,什么信号也没说

网友:
这个问题搞了大半天。。。现在还不知道客户要不要修呢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个苹果一体机 也差不多 风扇一直狂转 没有图纸 最后放弃了

网友:
都是这个问题?,这个算是通病吗

网友:
风扇狂转是总线上面的设备问题不正常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细心程度再加上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网友:
苹果A1466最多的就是EC出问题,还有就是单桥的坏的多,背光也改过一次

网友:
如果早一点 看到这帖子  就不会放弃 那台A1466 了,也是运行OX卡顿,换了电源小板,无果,刷了BIOS无果。放弃了。I2C总线啊

网友:
遇到同样风扇狂转的问题正在解决

网友:
楼主厉害,对你的景仰如涛涛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