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换尾插后插耳机没声音

楼主(2017-08-30):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打电话对方声音很小,用耳机打电话就正常,换了尾插后送话正常了,但耳机又没声音了,插耳机不出耳机模式,按音量加显示的是耳机音量加,换了几个尾插都一样,量了尾插座子阻值全正常,微信视频聊天的送话声音也特别小,这只能干音频ic了吗

网友:
感觉你还是尾插排险问题,你换尾插故障相反了

网友:
是不是你尾插有问题 还有是不是在扣尾插的时候扣到了尾插边上的小原件。注意检查。小心仔细

网友:
楼主细心再测一下座子,还有附近的电容电阻看看

网友:
找条原装拆机的排线试试。。。。。。

网友:
找个好点的尾插再试一下吧现在市场上的配件质量真的很一般,有时候连续几个都是有问题的,还有视频聊天调的是前摄像头上的MIC

网友:
尾插质量换个好点的试试,另外注意下是否干掉了周围很小的电容电阻什么的,如果这些情况都得以排除,再干音频IC吧。

网友A:
换尾插之前耳机正常,换了尾插后耳机就不正常了,要么你的尾插有问题,要么你换尾插时弄掉件了,不要想着去搞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尾插之前耳机正常,换了尾插后耳机就不正常了,要么你的尾插有问题,要么你换尾插时弄掉件了,不要想着去 ...

没掉件啊,封胶全部在,拆机尾插换了还是一样,座子阻值正常的

网友B:
听说尾插的版本不一样和耳机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尾插的版本不一样和耳机也有关系。。。。。。。

还有这说法,不可能吧!我把他以前的尾插换上去也不行

网友:
我觉得和尾插没关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尾插的版本不一样和耳机也有关系。。。。。。。

版本和尾插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把原来的尾插排接上去试试,如果行就把送话器换一下就行了,还是一样故障就用显微镜看看主板上排线接口边的小件是不是被你搞掉了或者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