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cpu分层问题?

楼主(2017-08-30):
撬了几个5代的cpu ,总是在撬上层时把下层的蜂窝撬烂,请教一下,怎么才能找准上下层之间的缝隙?把刀片刚好插在这个缝隙里?
cpu
苹果

网友:
用刀把上层缝隙给轻轻刮几下,使CPU45度斜着放刀卡在缝隙里边,不要用力!风枪吹到一定时间,刀自然就进去了

网友:
用翘CPU的刀靠近SiM那边从下往上划你会感觉一个卡住的感觉那个地方就是上盖与下层的分层很明显

网友:
一边加热一边用薄尖硬刀轻轻划,自动就划到盖子与下层分界点了。注意不要暴力。

网友:
谢谢,这里跟大家学习了。很多值得学习的精验。

网友:
好的,有板了再试试,几个都被我搞废了

网友:
估计你刀片问题,手感还有到。用薄的刀片,好些。

网友:
蜂窝撬烂看看人刀片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是等锡的熔点到之后再往里捅刀

网友:
要么你刀片确实厚,要么就是温度还没到熔点的时候,你硬上了。总之就是个手法和温度控制的事情,没什么很高深的诀窍。

网友:
你肯定温度不够。我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