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843B电源维修

楼主(2017-08-30):
该电源供电是DC24V,采用2843b,有时可以正常输出,有时不正常,不正常测量各脚电压1脚0.72V,2脚0v,3脚1.37v,4脚2.36V,5脚0v,6脚0v,7脚10.99V,8脚4.99V.  正常是1脚4V或3.8V,3脚0.968或0.893,7脚15V。请问该查哪里呀?1,3脚外围查了。就是有很小的贴片电容,万用表测不出有代换3脚对地电容无果,就换回来了。4脚的RT是电阻没有标示,用表测的是4.2K电阻,Ct贴片无法测不知容量。大神帮我看看怎么维修?再次谢谢了!!!

网友:
电源不好修啊        最近碰到好几个联想一体机换电源的            拆开看看也没什么烧掉的      应该也是芯片坏了

网友:
以你说的正常时的VCC是15V,我感觉是不是要先看看VCC的供电是否正常,还有阻值是否正常,然后看它的REF

网友:
3脚电压高,正常3脚电压不能高于1V,3脚是电流检测端。当3脚电压高于1V时会进入过流保护状态。

网友A:
还有你测试一下上电瞬间是不是有电压输出,如果有更能确定是过流保护。

网友B: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  换一个直接  这个芯片在开关电源上很常见。比如那种可以调节12V-14V-15V-19V变换电压的适配器居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测试一下上电瞬间是不是有电压输出,如果有更能确定是过流保护。

谢谢!假如是过流引起的,给我提供下思路该查哪里?是3脚外围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  换一个直接  这个芯片在开关电源上很常见。比如那种可以调节12V-14V-15V-19V变换电压的 ...

谢谢你的帮助!现在我觉得不是芯片的故障。要换也是最后一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假如是过流引起的,给我提供下思路该查哪里?是3脚外围还是?

假如是过流引起的,要检查负载部分有没有变质的元器件,还有3脚相关的采样电阻。要是能有实物的图纸或是清晰的图片我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D:
查开关管的S极接地电阻是多少,过大也引起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开关管的S极接地电阻是多少,过大也引起过流保护

谢谢有两个电阻串联到底,
阻值很小。谢谢!试了两天都没有出现问题,现在交给客户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