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M MAIN BOARD进水机秒杀

楼主(2017-08-30):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华硕K56CM进水机,开机电流1.1A不亮机。进水位置在桥边上,同行已经处理过进水位置了。我看了一下进水不是很严重,就量了一下南桥边上的晶振有电压,几个相连的元件之间没有断线,在测晶振电压的时候,测到一个0402电阻的一头有0.74V的电压,另外一头只有0.13V电压,这个在没有接适配器的情况下就有电,应该是VCCRTC,这个看线路是进桥了,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先不管先把这个电阻换了,换成了10K的,再测电阻两端电压一样了。然后再上电,电流跳变几下亮机了。没有硬盘就没试其它功能了,发个电阻的位置图吧(摄子指的那个),再来个亮机图

网友A:
学习了,进水的机器主要看近水的地方,这个电阻找的就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进水的机器主要看近水的地方,这个电阻找的就厉害了

是的,要细心一点,没有明显断线就量量电阻两端的电压,一般都是电阻变质了引起的

网友:
这都是维修多了的精验,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B:
进水机看运气了       今天有个进水的联想      直接19v把3v芯片烧了     一路烧到底             CPU也挂了    i5六代的   可惜了

网友:
学习了,进水的机器主要看进水水的地方

网友C:
有点位图的话,找这个电阻就要方便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看运气了       今天有个进水的联想      直接19v把3v芯片烧了     一路烧到底             CPU也挂 ...

6代CPU本来就坏的很多,我已经碰多很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位图的话,找这个电阻就要方便多了啊!

这个没有去找点位图了,就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信号

网友:
进水了面积小还是好搞的,要是近的很多好多地方都腐蚀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华硕机坏电阻的确实很常见,就是有点难查,如果没有点位图的话,修好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网友:
楼主可以厉害牛逼   路过学习下

网友:
我只想说你这么牛,你妈妈知道嘛。

网友:
没有点位图 都能找到这个电阻 厉害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有些好修有些不好修,我有一台ACER的还没有修好,

网友:
这运气真的是没谁了啊。。。。。。

网友:
如果那地方没有发现进水估计很难查到那个地方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