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55M-DS2主板Q62五角芯片问题

楼主(2017-08-30):
今天接到1片技嘉F2A55M-DS2主板,板号REV1.0,故障为复位灯闪不跑码。进检测电压发现标注Q62的5脚芯片没有出2.5V电压,VIN及EN均正常3.3左右。确认此芯片损坏,在此请教各位大神此芯片真正的型号是什么,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丝印为VA24B。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台机主板也修得少,请高手们指导。

网友:
直接一个二极管焊上去    正极接3.3负极接输出            这个华硕有一款AMD的版也这样

网友:
谢谢坛友们,我的已经搞定了技嘉上面这个5脚芯片不能用华硕主板上面的,但是可以用V星主板上面的5脚芯片代用。请各兄弟们知悉谢谢。

网友:
随便找块  AMD 板   把 2.5V 的三极管与可调电阻  改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买UP7707M5这样的芯片就对了,技嘉V星通用,华硕不行,因为华硕是5脚反馈,4脚输出,而V星技嘉是4脚反馈,5脚输出,刚好相反。

网友:
更换UP7707,这个芯片5脚输出,华硕是UP7710,4脚输出,不可代换

网友:
UP0111AMA5-00 S43A00 SOT23-5 新的 一个起售

网友:
V星板上的五脚芯片可以通用,是通病了

网友:
U盘里面的可以同,我自己试过,找了一个坏U盘,拆掉换上去可以用

网友:
小小白,潜潜水,看看大神们聊聊,赚赚下载积分,学习修主板真的好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