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80 VER2.0不触发二修

楼主(2017-08-30):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的两块主板,是从上家同行那里拿来的,说在那里修不好,拿到我这里问我能不能修,我当然说能修啊,接过主板后第一块,华擎H61-VS,测了一下各大电压正常,最后复位信号也出来了。既然是H61,又复位信号都出来了,硬启动已经完成了,那就刷下BIOS看下,一刷亮机了,这不是捡钱嘛。好了下一块V星MS-7680 VER2.0,故障不触发,同行已经动过了UP7706(桥3.3V待机的),插上诊断卡,待机灯都没有,V星的板修的很多,按经验先看下IO旁边的小5脚芯片,这个是给IO的待机电压,由RTCRST#作为EN开启的,一测开启脚0.03V,肯定不对,量电池有3.04V,再量电池的两个脚0.03V,这就很明显了,直接换了电池座子,小5脚EN有2.97V了,通电开机掉电。看来应该还缺供电,当测到CPU_VTT没有电压,按按照时序要先修它,它是由U39(UP6103)控制产生。接着测U39的1脚,5脚都有差不多12V,7脚也有4点几V,条件都满足那就先换了它呗,反正也坏得多,换完上电跑码亮机了。

网友:
谢谢,又学到一招。得用心的记下来哟!

网友A:
楼主诊断卡,哪买的,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B:
看这故障都是挺简单的,为啥这上家就是没修好呢?难道技术太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诊断卡,哪买的,我也想要一个

哈哈,淘宝买的,现在很多板没有PCI了,有了这个修块还是方便了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这故障都是挺简单的,为啥这上家就是没修好呢?难道技术太菜?

版主你说的没错,估计太菜,就是个供电故障,很简单,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修出来

网友:
我碰到的不触发,但是那个电压正常的,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说的没错,估计太菜,就是个供电故障,很简单,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修出来

可能真是太菜了。

网友D:
楼主,能说下你的诊断卡是在哪家买的的吗。宝的东西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说下你的诊断卡是在哪家买的的吗。宝的东西质量参差不齐。

好,我找找看,我要看下交易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我找找看,我要看下交易记录

楼主,先谢谢你的帮助。以前也买过诊断卡,但质量不好。

网友E:
师傅的维修技术没得说,您的诊断卡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师傅的维修技术没得说,您的诊断卡好用吗?

谢谢夸讲,诊断卡蛮好用的,用了快一年了,使用频率比较高,还算耐用

网友:
经验丰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