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455L不通电 BQ735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亮机BIOS

楼主(2017-08-30):
  接修一台华硕华硕F455L不开机,按开机键没反应,接电源电流为0,判定为不过保护隔离,拆机检查无进水主板无腐蚀,板号x455ld,找到充电芯片,本机充电芯片为bq735,查资料得知bq735 ACIN 6脚,正常为2.4-3.1V,将电源电压调到19v时,测6脚电压3.15v,电压慢慢调低充电灯亮了,确定取样电压高芯片保护,由于没有图纸不能确定取样电阻阻值,电阻没有腐蚀没有发黑,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应该是电阻轻微变质加上厂家设计的取样电压变化范围太小导致此故障,换电阻太难找,直接断开上电阻再串个4.7k电阻上去,电源电压调至20v(一般适配器电压都在19V-20V),上电充电灯亮,bq735 6脚电压2.88v正常范围内,上电立马亮机,待机半小时6脚电压稳定在2.9v左右,维修完成。小小白没什么技术含量,供大家参考,高手勿喷.附本机读取的BIOS和维修后的照片

网友:
适配器检测不正常的确会引起这种故障。把电压慢慢调低去测这种问题我学到了。

网友:
经验是越积越多的,感谢分享了。。。。。

网友:
这个电阻改得好,学习学习了。技术含量高的

网友:
如果有需要华硕原厂BIOS 可以找我 各型号都有 最新的机器也有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啊,下次修到相同故障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
没看到图片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  思路这么清晰   很厉害 学习了

网友:
楼主BIOS 还有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对你的景仰如涛涛洪水。。。。。。。

网友:
昨天附件没有上传成功,现在已经上传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