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450笔记本能放电不能充电

楼主(2017-08-31):
接修一台联想M4450笔记本,,,用户说不能充电,,,开机进系统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心想电池肯定是坏了。。。因为开机的时候还有提示电源坏呢,提示的是:The battery installed is not supported by this system and will not charge.Please replace the battery with the correct Lenovo battery for this system.Please the ESC key to continue. 度娘了一下,应该不是原装电池的原因,,,,给客户报价,,在郑州(我们省会)订了一块电池,订的时候也问卖家了,,不是原装会不会不能充电,,卖家说卖了好多,都没有问题,,,结果发来以后,,还是一个鸟样,,能放电不能充电,,,又订了一块电池,,回来还是一样的故障,,,这时候我有点迷茫了。。。。(这个时候已经被误导了)所以开始修主板,,,换BQ70A充电芯片,刷BIOS,换充电上下管,,,各种查,,都没查出来问题,,,,这时又迷茫了,,,最后在X宝上定了一卖电池换上以后,正常了,,郁闷,,但是X宝的电池也不是原装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充电,,郁闷啊,,,希望同行有碰到的,,不要动主板了,,,换电池吧,,我们100%确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联想的还有一个问题电池微码的问题。可以在线刷。我刷过几个好的。

网友:
楼主能提供确切店名吗。这机挑电池,我们这曾经换过“原装的”代用的都报这个错最后只得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还有一个问题电池微码的问题。可以在线刷。我刷过几个好的。

怎么刷的啊!你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楼主买的是哪一家的,分享一下遇到也可以用上

网友:
昨天修一台苹果A1466。也是认得到电池,显示未充电。但是看电流,其实是在充电的。关机状态下,还有2.85A的电流。可以确定就是充电电流。后来换了一个电池。就正常显示充电了。充电电流也是2.85A.。

网友:
不充电一般很少人修,我也懒得修,因为还要订电池。

网友:
联想的电池报错最多了,有时候新电池订过来也不行,很折腾人

网友:
其实这个不一定的    有时候机器就是挑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