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录像机维修

楼主(2017-08-3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16路海康录像机,说是颜色不正 只显示绿色,通电测试果然只有绿色。果断给客户包80元,客户同意 了维修。我打开机器测量了一下红绿蓝三信号 阻值没有一个相同的,就纳闷了,怎么会成这样呢?绿色应该正常是570欧 ,红色230欧,蓝色还无穷大,惨了这下肯定是主控芯片烧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先测量信号的来源,发现三个信号是从一个TSH3431的芯片里转换出来的,发现这个芯片是一个电源输入,一个地,另外是三进三处,于是测量了进的一端,阻值相同,这下心里平静了,还好主控没有坏,在测量输出端,发现蓝色短路,红色偏低,果端把这个芯片拆了,测量三个信号没有短路了,再去测量信号的耦合电路,发现耦合电阻阻值度偏大应该是30欧,实际测量红色的是无穷大,绿色1K了 ,蓝色100多欧,不管了把这三个电阻先换了在说吧,换完了,拿表打了下发现蓝色绿色阻值一样 ,红色还不一样,仔细一看红色线路上有个反向二极管,测量击穿了,找了个相同换上 ,测量阻值都相同了。那手中没有TSH3431的芯片该怎么办呢?我就通电开机用镊子先短路一下红色输入端和输出端,显示红色图像了,再短接一下蓝色,同样显示蓝色的图了,没有这个芯片,我就把这三个信号用条线连起来,通电开机,画面显示正常了。

网友:
老司机。。。对楼主的景仰如涛涛洪水。。。。。。。。

网友:
现在电脑这个行业是什么都要搞不然没饭吃

网友:
这录像机应该没有图纸吧 都能修好    不错

网友:
技术真不错,学习了!我对硬盘录像机的维修感觉没有任何思路,无处下手。

网友:
真是什么都修啊 ,,,,,,,,,,,,,,,

网友:
如果下次外面再来高压,就真是主控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