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关于激活电池问题

楼主(2017-08-31):
一块电池放的时间长了不能开进,但是我用稳压电源激活到3.75V还是不能充电。请问大神们只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主板确定没问题吧,主板没问题那就是电池充电电路锁死了。换个电池吧

网友:
确保电池质量,再确保下主板的充电电路。

网友:
确保电池质量,....................

网友:
先换电池呀,换了还是不行就弄主板

网友:
电池缺电保护了,可以用高点的电压点两下

网友:
电压再高点。可以用充电宝上面的充电板给电池充电,一般3.7的电池充满电4v左右

网友:
激活 未必可以使用 鋰聚合物 有使用次數的

网友:
如果激活到3.75V还是充不了电的话就要考虑主板了。电池和主板接触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