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21 黑屏掉电

楼主(2017-08-31):
这个本客户来的时候说了,就是看电影玩游戏的时候黑屏掉电。他让别人修,屏已经换过了,。我这里刚开始测的时候用鲁大师跑显卡的时候黑屏,黑屏的时候电流0.8多不动,正常的时候也是这个电流。屏直接黑掉,机器没有任何反应,按开关键机器电流直接就下来了。再开机又重新开始启动,机子肯定是不正常关机开机自检。刚开始是测显卡的时候会,后来上了BGA做的显卡,还是一样问题。再后来做系统的时候也会出现,有时候放到那里什么都不做也会出现。感觉不是显卡问题。最后把桥也做了BGA问题还是一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请指教一二。显卡CPU温度都正常,在60度以下。

网友A:
DELL本本,BIOS问题多,怎么不去论坛找个BIOS,先刷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本本,BIOS问题多,怎么不去论坛找个BIOS,先刷刷看,

把笔记本拆出来后,外接显示器外接键鼠。测试一个多小时没有出现黑屏,就是测试显卡15分钟左右花屏,桥热的很,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再问下,笔记本显卡是不是不能满负载运行10多分钟?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重新换张显卡不就知道了吗?你好象是加焊或者是重做罢了

网友B:
估计是BIOS  是固定黑屏吗 是的话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BIOS  是固定黑屏吗 是的话刷BIOS

内存坏了,刚开始没有怀疑是内存的问题,后来换一条内存就正常了。郁闷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

你这灌水的,不怕号被封了?…………

网友:
是什么卡  a卡还是n卡  a卡建议换一个

网友:
什么卡  a卡还是n卡  a卡建议换一个

网友:
正需要。学习了。多点秒杀这样钱才好赚

网友:
刷bios 应该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