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戴尔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7-08-31):
机器故障:开机无反应,拔下电池,插可调电源显示5v大短路,拆机后目测有进水痕迹,心里顿时凉了,因为进水的机器不好修,仔细观察后主板上有几颗贴片电容腐蚀了,并且发烫,先拆掉发烫的贴片电容看看,拆掉后上电正常亮机 ,居然被我秒杀了!观察半天后正常后装机。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不是什么技术难题哦,能秒杀很正常

网友:
烧鸡大法,刚入门的小伙伴都会的,

网友:
公共点短路,只要不烧烂电路板,都是送钱来的。

网友:
这么多电容都短了?

网友:
5A大短直接烧机大法伺候

网友:
无语了   大家都来成分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一般进进水机还是比较好搞的,,,,,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大短路最好修了,恭喜楼主捡钱成功

网友:
烧鸡大法,:ciya: 不错不错,捡到了

网友:
大电流的基本上都是送钱的  楼主真舒服啊

网友:
最喜欢修这种大短路的  无非就是换换电容 换换管子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太常见了,好多笔记本大短都有可能是电容,我修的很多这样的

网友:
可以可以,很细心维修进水的细心很重要的

网友:
等于说是捡钱了,又是进水的机器肯定收了客户不少钱 哈哈

网友:
现在这种大断路的好少了  现在都发现不了几个机子了

网友:
这个不算是什么秒杀问题吧 简直就是送钱

网友:
送钱的机子,烧机判断发烫拆除,好赚

网友:
迅维里面 的 高手还是很多的

网友:
烧鸡大法,大家都这么做
: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