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自动开机无法关机

楼主(2017-08-31):
客户拿过来是大短路 短路搞定了 自动开机了 以为好了 装机叫客户过来拿机器 装起来后插上恒流源 待机0.089无法开机 拔掉电源 重新插上去 又自动开机了 常按关机键不能关机 再插入电源又开机了 正常进系统 进系统后按正常关机 可以关掉 过一分钟左右明显看到待机从0.023又升到0.089无法按开机键开机 再次拔掉电源 又重新插上 又自动开机 进系统就正常了 每次都要拔掉电源重新插上就自动开机了 不能上电池 反复这样 有遇到过的 说一声 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可能保护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某个地方还有微短路,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