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0-B 不触发

楼主(2017-08-31):
一台东芝 L50-B 不触发的机器,拆机量测3/5V待机电压正常,开关键电压3.3. 先刷了个BIOS不管用,没有
有点不好量信号呀。于是又换了个EC也不管用。
最后加焊CPU@桥芯片(集成)OK.
cpu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这个容易插错线

网友:
新主i板只有桥跟ec 可以修了 除了显卡

网友:
几代的板子?

网友:
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谢谢

网友:
集成度高了,维修成本也高了。楼主运气好加焊搞定,要是这个U挂了,成本就高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国外的吧,上次遇到一个,没搞好

网友:
只有ec和桥可修修了,更难修

网友:
这种一体的最好坏了

网友:
哈哈哈,, 给集成CPU 来一炮 他就乖了。。。。。。。。。。。。。。

网友:
是赛扬的那种CPU吧 我也加焊好过

网友:
应该是虚焊导致有些信号没有发出来。这种机器修起来还是比较开心的。

网友:
现在维修越来越难了 ,越来越集成了

网友:
还好 CPU 还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