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5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7-08-31):
     16脚有19V,   8脚没有电压,17脚没有电压,13脚有0.03V。    换了几个芯片都不行。是什么原因。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查一下VREG3 VREG5线上的电阻电容

网友:
测下8脚和17脚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不就是13脚分压电阻问题(或断线)造成的么

网友:
EN0 没有?检查下哪里的来的吧, 还有 REG3 ,REG5后级是不是短路的  ,检查下EC的情况

网友:
REG3 VREG5线上有没有短路,断线

网友A:
查查ldo看看有没有短路    查查13脚看看电压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ldo看看有没有短路    查查13脚看看电压从哪里来的

感谢,已经修好了。。是13脚问题出的

网友:
先查线性5V............................................................................

网友:
                        开启的    问题吧  。。。

网友:
修好就好,13脚是19V进一个电阻分压3V左右,

网友:
看看VREG3 VREG5 有没有短路 没有就查13脚 13脚电压不对

网友:
en0 明显是不对的阿

网友:
开启的问题   修好了就好  。仔细细心就能查出问题所在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给个赞。。。。。。

网友:
看来大神很多啊~~~~修好了的确不错

网友:
TPS51125芯片总控开启信号没有肯定没有线性电压输出的呀,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哈

网友:
楼主你这个问题应该简单  你看一下线性的3V、5V 有没有短路。  你的首先要查的是EN0 这个是要有电压的。一般是分压的。你看看。

网友:
芯片的基准电压3脚 有没有  VREF 2v

网友:
线性后继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