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H81M-S1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8-31):
朋友拿一片技嘉GA-H81M-S1主板来说不通电让我帮忙看看,打各电压阻值都正常,主板待机条件也正常,点开机不通电。打电源绿线对地阻值无穷大,原来PSON#开路了,跑线发现IO右上有轻微腐蚀,补线后主板修复

 会员1169826300鑫豆2024-8-5 18:51
 会员2177512元2023-2-1 09:11
 会员5196752元2022-11-22 12:50
 会员1317222元2022-10-12 16:28
 会员13942372元2022-9-28 11:03

网友A:
这版型的通病,IO上方,CPU座子边上附近的走线,相当容易受到腐蚀。

网友:
我也第一次修这个板子,还是你老司机啊

网友:
这个好像由于灰尘的原因引起的吗         还是PCB问题

网友:
这种板抗潮 抗氧化  都这么容易发霉

网友:
这种PSON断线在技嘉B85上也碰到过

网友B:
技嘉的板现在做的越来越不好了,已经改投华硕了。

网友C:
这样的主板很少有这样的问题吧,跟使用人环境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板现在做的越来越不好了,已经改投华硕了。

现在华硕的质量还不错,都没什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主板很少有这样的问题吧,跟使用人环境有关吧

应该有点潮湿,要不然也不会腐蚀

网友:
8系列的主板,遇到几种PSON断线引起的不上电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主板很少有这样的问题吧,跟使用人环境有关吧

   赞同   进水的倒是有遇到   正常用的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修过几次这样的故障,应该是H81主板的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我又学到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我发现现在技嘉的板质量变差了,又不好修。。。

网友:
怎么越是名字响亮的品牌问题越多

网友:
技嘉H81的主板电阻做的很不好,有时候就蟑螂一把屎就能把一个电阻腐蚀掉或者断线

网友:
腐蚀断线挺长的,楼主补线技术很好啊,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网友:
就那样了, 顺眼就好,和大神没得比

网友:
黑板容易招蟑螂

网友:
腐化严重  线都 断了  说明环境不 好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通病好啊,有了通病可以大大节省了我们维修的时间,值得鼓励楼主,给你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版型的通病,IO上方,CPU座子边上附近的走线,相当容易受到腐蚀。

显卡槽下方也会
h61    h81都会,修过挺多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不知道为什么   断线的特别多!

网友:
现在板子的元器件质量上应该降低了一个档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槽下方也会
h61    h81都会,修过挺多了

看来做工质量真是不行。稍受腐蚀就断线。

网友:
师傅的维修思路清晰给力,检修过程写的详细

网友:
这应该不是通病吧,环境影响多点

网友:
感谢      楼主的分享          让我学习了下

网友:
为什么腐蚀都会成批的出现呢,不是看使用环境的吗

网友:
技嘉H61后就问题多多,不知道你没遇到过没有

网友(2018-01-03):
可能跟这种材质有关系,容易腐蚀,。

网友:
我对你的膜拜就如黄河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种神一般的修复,是我一生的梦想

网友:
支持~~~~~~~~房贷首付@@@@@@@@@@

网友:
仔细观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技术可以了厉害了,超快就解决了

网友:
还是楼主比较细心,维修就应该这样的

网友:
破板子还要断线,学习了,真是学无止境。

网友:
不错不错,。。这么轻松的就修好了,学习了;

网友:
细心一点,就眼睛看都能看出问题在哪

网友:
就算是通病应该也和使用环境有关吧

网友:
这主板修的好简单,该楼主收钱

网友:
环境不好才腐蚀的吧,新板都很结实的呢,特别是老鼠最可恶,在机箱里做窝

网友:
我还有一片H81CPU坐顶针断的,要订货cpu坐懒得麻烦 ,就这样出手有人要吗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一下救发现问题了

网友:
图片有点看不清楚 ,谢谢分享 我一直没发帖 哎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受益匪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