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开机 因为电池问题总结

楼主(2017-08-31):
天逸100 老本 开机5分钟左右就掉电为待机  电池损坏
索尼i系列本电池损坏,不开机按开机键没反应
Dell本不定时掉电关机 型号没记

网友:
东芝  有款也遇到过 电池坏 导致掉电的

网友:
这机器比我还老  我去

网友:
因为电池掉电的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我有遇见,让客户要么换电池要么不安电池

网友:
dell的也是电池问题引起掉电……

网友:
THINKPAD遇到多一点电池故障引起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