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8-31):
820-3298-a 开机不显示 主板上有4个led灯  下面两个是亮的  苹果一体机修的不多 问下 这个是正常情况下4个灯都会亮吗   机子目前是看电流跑马正常  但就是不亮机 bios刷过 有修这机子的吗

网友:
有修过的麻烦指点下 手上还有这个bios的分享个

网友A:
灯常亮感觉到不对吧

网友:
楼主的头像有点黄啊~~~最好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常亮感觉到不对吧

里面有4个灯 有2个亮
两个不亮

网友B:
灯应该要全亮,有灯不亮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应该要全亮,有灯不亮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

感觉是  有这机子的bios没有

网友:
楼主,你这机器可能是没有过内存或者是显卡?

网友D:
接外接USB键盘,看一下大小灯亮了没有,如果亮了的话,可能是屏上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  有这机子的bios没有

这机子的BIOS没有,不好意思,我有的这个论坛都有,都是在这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外接USB键盘,看一下大小灯亮了没有,如果亮了的话,可能是屏上面的问题

大小写没有反应

网友:
拆掉内存能报警吗?不报警有可能桥坏

网友:
           想问下这个电流从哪看的?

网友:
电流正常不显示,有没考虑哈显卡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
这种不是220V供电的么,能看到电流么。。

网友:
你们这些叼毛瞎指挥 第一个灯是待机灯第二个灯是开机灯第三个是显卡灯第四个是屏灯 我看不到你的图片不知道你内存能不能拔的 如果可以拔下来就把他拔下来看有没有报警 有报警就是没过内存或者没过显卡 没有报警就是没跑码

网友:
蟹蟹 楼上 叼毛儿 分享牛逼经验 第一个是待机灯 第二个是开机灯 第三个是显卡灯 第四个是屏灯 好好好 记住了 拔了内存看有没有报警·好好好 记住了 ··

网友:
楼主 不好意思  没有 遇见过这个问题

liutianyu -2 -1 认证用户区请勿灌水!

网友:
正常不插液晶是三个灯,插上液晶4个灯才会亮

网友:
第一个灯是待机灯,第二个灯是开机灯,第三个是显卡灯,第四个是屏。

网友:
苹果一体机  显卡坏的比较多  喷到很多了

网友:
你看下CPU供电出来没有,上次修了一台就是CPU供电修片坏了

网友:
害我又回去看了一遍他的头像

网友:
这机器没图纸么,找个图纸看看,按时序

网友:
灯要全亮才算正常  多数是显卡。。。。

网友:
我记得苹果的机器不过内存会滴滴滴滴的报警 这种BIOS很少 你只能淘宝看看了

网友:
两个灯是没有过内存吧。

网友:
高手分享的 经验  记得了  4个灯 都是什么灯

网友:
看过内存没,过了就可以试着烤个显卡。

网友:
先看下拆下内存会不会报警 会的话就跑码了 看显卡和屏信号部分

网友:
这机器如果亮机的话,可调电源带不起来,3A多就掉电,我试过。

网友:
冲着你这头像    不得回答你

网友:
这个我约到过没解决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