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B150不通电

楼主(2017-08-31):
一台不通电的三星S22B150,按键无反应,电流0.06A,拆开量一几大线圈发现对地短路,最后查到此电容短路,中间也拆过其他的几个电容,最后确定是这个。

网友A:
这个电容我遇到的还是比较少  最多的就是程序坏引起不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我遇到的还是比较少  最多的就是程序坏引起不加电

看见是短路,所以就查查,一样的问题不可能原因全部一样的。

网友:
三星都是程序通病.....................

网友B:
请问你怎想到电容短路,电流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怎想到电容短路,电流也不大

论坛里面有类似的帖子,没拆机之前就先看一下论坛里面的高手,所以拆开的时候就量了一下,论坛里面帖子只是短路的地方不一样,但是都是同意组电压· 线圈出去的电压。

网友C:
可以加电烧鸡大法,找到是哪个电容发烫,然后干掉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电烧鸡大法,找到是哪个电容发烫,然后干掉它。

谢谢指教一招,我主修主板的,修显示器很少很少。

网友(2017-11-13):
主板不好修 ........................

网友:
这个好像是屏供电转换芯片吧

网友:
短路问题一个是仔细观察,一个是慢慢测量,最后烧鸡。。。。。。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
这机问题基本上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