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L700 DATE5DMB8F0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8-31):
今天早上客户拿了一个东芝电脑说进不了系统,我看了一下进bios也会掉电,就跟客户说要修主板,报了两百多块钱,拆开一看有个nec电容,以为捡到便宜了,但是仔细 一看这个是改良过的nec电容,很难坏,在论坛上看了一下说东芝这款bios容易坏,电容就没有动,就开始刷bios,在论坛上下载了一个刷了不开机,又浪费了我的分,再重新下载一个,刷上去可以开机了,然后进pe给客户装系统,之前一进pe就掉电了的,刷了bios不掉了,系统克好了就重启,解压的时候居然又掉电了,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难道是显卡问题,因为显卡虚焊也会掉电,就跟客户报了一下风险,等下做不亮就麻烦了,客户同意了,就上bga,做完点不亮了,又上bga重新做,之前温度做到240就停了,这次就做到250多了,还好没做坏,无铅的就是难做,做完点亮了,不会掉电了

网友A:
显卡    引起的 掉 电 的 真的 少  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    引起的 掉 电 的 真的 少  见

显卡引起掉电的经常见啊!!!!!!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先从小的方面开始动手,要我的话肯定先把散热系统重新处理一遍,然后再测试

网友:
东芝笔记本很多显卡都是虚焊引起这个故障,还有华硕也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卡    引起的 掉 电 的 真的 少  见

显卡引起的掉电还真挺常见的,老机器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引起的掉电还真挺常见的,老机器最多

好吧     受教了   谢谢提醒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引起掉电的经常见啊!!!!!!

.....................    学的浅

网友:
   显卡引起的掉电还是有戴尔有一款显卡问题会引起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