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3开机不跑码,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7-08-31):
asus p5g41t-m lx3开机不跑码,无CPU供电求助。查有CPU供电芯片无EN ,EN来自PQ4和PQ5,求电路图点位图

轩辕思天 -5 -5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
点位图一搜就有,何必要发帖?你既然知道EPU没有EN ,就跑EN脚到芯片周围的三极管就可以知道怎么连接了呗,G41的EN 很多都是时钟通过三极管转换出来的

网友:
感谢楼主,学习了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板子的点位,论坛上很多,难道不会搜索?是不是没分没金币了发个贴打打擦边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