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60 花屏 求助

楼主(2017-08-31):
机器已处理好,是屏的问题。不进系统是不会花的。走弯路了。谢谢大家

机器进桌面前花屏,多开几次就正常。开机正常后使用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花屏外接正常

花屏时重接屏线也正常

桥已吹过,没用。
高手指导下。

网友A:
             我什么看着像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B:
我也看着像屏幕问题
建议换屏幕先测试一下

网友C: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的问题,,,,,,,,,,,,,

进BIOS ,PE 或者正常进入系统后,跑分,怎么撸都不会花。那就先换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着像屏幕问题
建议换屏幕先测试一下

进BIOS ,PE 或者正常进入系统后,跑分,怎么撸都不会花。那就先换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什么看着像是屏的问题呢

进BIOS ,PE 或者正常进入系统后,跑分,怎么撸都不会花。那就先换屏试一下。

网友:
屏幕坏的可能性大啦,有些屏是用着用着就这样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屏幕问题啊 屏问题有时好有时坏的

网友D:
你把底色换成黑  要是一黑就这样那就是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底色换成黑  要是一黑就这样那就是屏

你是来搞笑的吧。这跟底色有声么关系?

网友:
CPU和内存换来试过没?先把这些给排除了再弄主板

网友:
屏幕坏的可能性比较高,外接显示器的时候,显卡温度都正常的话!!!

网友:
一体机老是这种毛病,有的把屏线接口洗洗就好了,我遇到不下10台这种情况,不过好多是清华同方,和方正的

网友:
安全模式下 重装显卡官方驱动

网友:
屏幕 屏线  显卡或者显卡供电看看

网友:
楼主你可以进安全模式看看,还花不,不花的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但是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者人格看着就是屏幕坏了。停用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貌似屏幕啊

网友:
屏幕的问题大些,一体机发热量大导致屏逻辑板不良

网友:
看着像是屏的问题 。。。。。。。

网友:
怎么看都像屏的问题啊 可以先换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