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上网本无法识别硬盘

楼主(2017-08-31):
我的上网本无法识别硬盘,更换新硬盘可以识别,已经换了两块硬盘了,我的硬盘是不是坏了?硬盘还可以修复吗?想要里面的数据。

网友:
那就得做数据回复了.硬盘可以修复。

网友:
只要有钱,啥数据都能找回来,呵呵

网友:
硬盘坏了,要数据的话只有做数据恢复了,这个价格嘛,,,,

网友:
数据是可以恢复的,具体可以联系364561888(维修) 迅维快修

网友:
是不是串口的啊,把数据线颠倒方向试一下

网友:
要数据的话数据恢复,价格不一,但一般都很贵

网友:
想要数据就做数据恢复 很简单  但是 数据多重要看你自己掂量2

网友:
挂台式机上试一下,看硬盘是好不是坏的、

网友:
小问题不花钱搞定  大问题花大钱搞定

网友:
只要有钱,啥数据都能找回来,不重要不建议你去恢复

网友:
数据可以找回来,就是价格你可能受不了

网友:
有钱就好说

网友:
数据重要     就花钱恢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