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复P8H61-M LE rev1.05反复跑码(附亮机备份BIOS)

楼主(2017-08-31):
故障:开机反复跑码,跑到快显示就掉电重启。
偶尔能亮机,进BIOS一看5V电压检测异常,时高时低,用手摸IO附近电阻立马掉电重启。初步判断5V电压检测分压电阻虚焊。百度发现这块板IO NCT6776F 104脚是5V检测,测一下电压1V上下浮动,变化较大不正常。在论坛搜到一个P8H61-M LE点位图,没注明版本号,对点位图找分压电阻,居然没有注明电阻大小,位置还不一样,自己测了连接+5V的是40K,那另一个电阻一定是10K,对点位图所标位置,实际位置确是一个电容焊盘,头疼。。。慢慢跑线发现另一个10K电阻竟然是旁边的103排阻!吹出来测一下没坏,焊盘也没断线就焊回去试机正常。希望各位看官给加点分鼓励鼓励!

备份P8H61-M LE rev1.05 4601.zip

网友:
这是电压检测脚引起的故障啊,引起多方面的故障。

网友:
为什么不换呢,排阻是公认的故障点。

网友:
估计是太脏了,然而引发的这种情况的!!!!

网友:
这样不更换排阻会造成返修,最好将它换掉。

网友:
电压检测脚引起的故障,引起多方面的故障

网友:
这样的情况排阻最好更换掉以免引起返修

网友:
最好是换掉 不然有可能返修………………

网友:
建议原值更换掉。万一因为一个排阻返修多掉面啊

网友:
还是换掉的的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好一致的看法……好吧,下次一定换掉,等它下次坏先。

网友:
有的电阻都是受热后就好了,等凉了就不行了。。。

网友:
还是修的少,至今没遇到排阻坏的..................

网友:
佩服  佩服                       学习了

网友:
你成大师傅了,维修真厉害。不是小白哦

网友:
拆下来焊回去故障就解决还有这种怪事情。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这样的一般都是电阻不良了  现在不换  估计以后会返修

网友:
把103排阻也换了,防止返修。

网友:
不错小白可以,有前途吧。。。。。。。。。。。

网友:
看下学习一下

网友:
12v、\5v 3.3v、电压检测脚引起的故障啊

网友:
万人血书  都要求你换掉  电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太多 直接换掉保证质量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换掉的的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