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各位老师。

楼主(2017-08-31):
联想一体机型号10088
销售型号B520e
故障,开机不显示,屏幕提示10Seconds到1Seconds power-saving然后就没了,关不了机,测主板上的核心供电都是正常的,加焊过显卡,南桥,bios刷过,南桥和ec 包括容易坏的那个U24bios,看到论坛也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客户等着用,有人修过吗?
在线等
我来回答
显卡

网友:
我这台是不带TV功能的

网友A:
板号多少????
幽默谷
LA7811P REV1.0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多少????
LA7811P REV1.0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140
论坛很多啊,板号都一样

网友:
你怎么什么思路都没有,上来就是干这干那啊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等遇见过额大神来解答了

网友:
坐等解答

网友:
这机器还没遇到过呢 发个图片看看吧 百度翻译一下吧

网友:
有没有尝试换过显卡或者检测一下你的显卡槽旱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带图给分析下,有可能可以不开机来播放视频 ,主机没启动吧

网友:
需要改BIOS设置,进BIOS掉电吗/!这种设置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