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E50D6660/80电视开机一直在启动中,怎么解决,有没有程序呢

楼主(2017-08-31):
开机一直停留在这画面,师傅们看看有没有程序可以解决,谢谢了

网友:
给AOC官方客服打电话,然后转到维修站  然后找维修站的要!!或淘宝上淘淘固件 啊!!!

网友:
这个电视很少的,看网上能不能找到固件

网友:
修好了吗?:22222222222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首先尝试一下恢复出厂设置,一般是按住某个或某几个键开机,然后选恢复出厂设置。如果不行就只能找刷机包了,貌似某宝上没有你这款型号的刷机包。

网友:
这个找到数据刷机,98%能好,也有极少是板的DC-DC有偏差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