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70电源用不起

楼主(2017-08-31):
客户说做了个清洁就出现这种问题了。用电池没问题。可以。用外接电源就掉电。 机器都不亮。。仔细看了没有什么掉原件什么的。BIOS也刷过。怀疑EC程序有问题。网上28元买了一个。电都不通。。不想在去买了。太贵了。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没

网友:
客户自己清灰出现问题  你在仔细问一下他肯定是哪个地方碰铁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多观察

网友:
电池没问题说明 后级应该没什么问题  估摸着 应该是 公共前级 反馈  识别  那块地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客户碰掉了小东西。。

网友:
看一下客户绝缘有没有做好,使用适配器掉电的话查一下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