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上一个AMD A8掉电案例,不仔细真的难发现通觉得好的朋友加个分鼓励一下,,,

楼主(2017-08-31):
型号:戴尔5453

版号:如下图1

故障:开机0.5几不亮,会掉电

拆机单板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电压基本都正常,再仔细目测主板有无其他异常,结果还真发现新大陆了,发现桥背后有个很小的原件貌似烧了,查图纸发现是个小电感,测量电感两端没有短路,补上开机OK。不知道有没有人修到过累似的问题,应该是个通病吧。

  下面如图2,3:

网友:
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也注意一下这里看看有没有这个通病!!!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个华硕的笔记本掉电 坑死了 还没弄好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通病嘛,那得好多案例证明的缺陷。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把,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下次留意一下这个机器看看是不是通病所为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遇到很多次了吗?

网友:
应该不会是通病,通病是同型号机器大量出现在同样故障,问题出在同一个地方

网友:
楼主,修好了就好啊!发个案例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