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3007 耗电 接电源6V以才能开机

楼主(2017-08-31):
OPPO3007 耗电  接电源6V以才能开机  是哪里出了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单用电池开不了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用电池开不了机吗。。。。。。

用电池开不了   接电源调到6V才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用电池开不了机吗。。。。。。

6V可以开机使用  但时不时有提醒电量过高

网友:
6V 太高了把                 不回手机搞坏了把

网友:
这个故障有意思。再具体说清楚一点。如果在4V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