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修复华硕进水机K45V不复位 板号8224p r1.0

楼主(2017-08-31):
KB9012QF腐蚀很厉害,加焊EC脚位及EC附近元件,放到BGA上烤板10分钟后,插适配器,待机0.002到0.004
触发开关,电流跳动到0.031固定住了几秒,然后掉落到0.017固定住,不再变化。
测量3V/5v待机正常,桥待机VCCSUS3_3正常,无内存供电。

追内存供电芯片EN时,发现可调电源电流到了0.56~0.55~0.50徘徊,再测内存供电,有了1.51V,
回头加焊内存供电芯片,加焊其EN相连电阻。

插拔内存,换内存,电流开始挑到0.7,在0.654定住,且风扇在按开关的时候转动了一会,挡电流卡主时,风扇停止不转。
此板大部分时间电流在0.6左右,偶尔触发到0.017的电流就卡住了,这板太不稳定了。

查各大供电正常,网卡插槽22脚的pltrst只有2.3V,追查pltrst源头u8,镊子短接1脚和4脚,电压被拉低,说明不是与门坏,焊回。

这个PLT_RST#去了网卡,EC等地方,先吹掉网卡,依旧。然后吹回。
怀疑是ec腐蚀导致有微短,拉低了复位,所以吹掉ec,找料板换ec,
发现问题了,难怪之前有时触发后电流挡在0.017,原来桥发出的SLP_S4进入EC的127脚信号线腐蚀严重,镊子一波动就彻底断开了。

开始补线127脚,由于126和128脚在图纸里是空脚,焊上EC时,补线多出来的部分,就随便它搭在126或128空脚上。(这个错误,导致我修的差点怀疑人生了)

换第一个EC(都是拆料的EC),可调电源电路到0.4立刻掉到0.017定住,难道EC坏……
换第二个EC,不触发,待机电流始终0.006,测量无SLP信号,难道EC坏……
纠结很久很久,最后回到原点,冷静一想,
这个EC带程序,126/128脚在板上是空脚,但是可能参与EC内部程序,于是拆开搭锡的部分,小心补线,换回第一个EC,然并卵,保护依旧,(slp信号出来瞬间就没了,但是内存供电会持续一段时间,再掉电。)
换第三个EC,不触发,0.006,每次换EC都要补线,郁闷了,到底是哪里问题……

开始查EC工作条件,大小供电正常,复位正常,时钟内置,room芯片没装可见内置程序,LID,开关进EC,都ok,rsmrst无,翘EC脚,
查EC去桥的pwrbtn,始终0V,触发后RSMRST有0.34V,EC坏?
想起以前刷过kb9012的程序,还发过贴,于是准备刷EC程序,

飞好线,程序也搞到了,待机状态,可是GZUT编程器不识别EC,……
(至始至终没有刷过bios,因为那个不管触发,试着换回原始的腐蚀EC)

换回腐蚀的EC,想看看,能否还原故障,结果这样了(未装电池)。

网卡焊好了,键盘坏了。
装电池再开机准备测试时,进win7系统蓝屏7B,改硬盘模式IHCI为IDE,ok,心情终于舒畅了。
补充:
之前换过的EC导致不触发,问了下qq群的大神,同时问了淘宝客服,
答案:EC型号一样,程序不一样,具体看厂家,所以不触发。
至于焊接的第一个EC,由于搭锡,可能程序出错了吧,
至于为什么不可以通用,可能EC程序里面,有类似ME的存在(正常ME是1.3M左右,EC程序128K,所以程序里面没有ME),是与主板对应的程序。
这个EC下面无bios的,也就是说BIOS芯片不参与触发,虽然里面有ME。

网友:
这个贴楼主厉害了!!不服不行啊!!!!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图纸吗     华硕的图纸没有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难修啊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我换2个ec还不行的怕就是要放弃 了。

网友:
LZ思路清晰,有理有据,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图纸吗     华硕的图纸没有

论坛有,我就是论坛下载的,不重复发了

网友:
老司机不错,收藏老司机不错,收藏老司机不错,收藏老司机不错,收藏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搞这么久也没放弃!

网友:
都是大神请问谁愿意收我为徒啊,一日为师,终生为师

网友:
写的很详细,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这么久也没放弃-在金钱利益上早就该放弃了

磨刀误点砍柴工,值不值得看人吧,我现在拿着的是学徒待遇

网友C:
EC周边腐蚀,怎么不是先查EC的工作条件,而是直接查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周边腐蚀,怎么不是先查EC的工作条件,而是直接查供电了?

因为电流到了0.5,只是不跑码,所以忽略EC待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