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反复重启秒杀

楼主(2017-08-31):
     机器:昂达
     板号:H61
     故障:反复重启
     维修: 故障点是Q38换了就好,D极1.6V,G极10V瞬间有,S极瞬间才0.6V。这样看来管子已经满足导通的条件了还没有导通所以换掉,实测S极电压是1.05V。

网友:
缺少电压掉电,就是这个还是比较好查的

网友:
不错不错 缺少电压 CPU供电之前的还是挺好整的

网友:
看起来这板是缺供电引起的反复重启引起的故障,缺供电还是相对好修的

网友:
H61缺电道致掉电重启

网友:
这种在CPU座子周围,尤其是在散热器底部的MOS管,很容易收到灰尘腐蚀,引起损坏。

网友:
其实就是控制级出现腐蚀引起的内部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