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一台创维32E59RM不开机,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7-08-31):
                       开机无反应,电源灯不亮。检查电源板板上12v 5v  24 有待机电压。怀疑驱动板下一步如何检修,请大神帮帮忙……急急急先谢谢啦!

网友:
查一下电源供电哪里。。。。。。。。

网友:
电源板供电正常的话,驱动板的可能比较大的,然后驱动板程序坏也会导致不开机啊!!!

网友:
换板不就完了,先确定好是电源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正常的话,驱动板的可能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