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551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7-08-31):
板号:LA-5911P

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示   显卡更换全新问题一样

9脚背光开启  8脚无电压    10  11  3.3V   LVDS阻值  对地没阻值不知道什么原因  拿了一块料板也一样 没阻值

排阻这个还是没有阻值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LVDS  阻值400  这个算是正常吧,,,,,,,,,,,,,,,

网友:
改集显试试呢!!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 !!!

网友A:
外接显示?外接显示的话就干显卡

网友:
CPU 换过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外接显示的话就干显卡

显卡刚换的新的,问题一样。。。。。。。。。。。。。。。。。。。。

网友:
CPU没换过。。。。。。。。。。。。。。。。。。。。。。。。。

网友:
AMD 的老货色? 检查下北桥的 情况, 加热 看看。。

网友B:
如果你的是 AMD 2个桥的 主板,直接干 北桥了。小伙子 8成 搞定OK。。。修过2台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线出问题了,换个屏线试一试

网友C:
换过屏幕没?我碰到过屏幕坏的最后修死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屏幕没?我碰到过屏幕坏的最后修死个人。。。。。。

屏是好的。。。。。。。。。。。。。。。。。。。。。。。

网友:
仔细测下显卡周边的小电感,看看有没有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是 AMD 2个桥的 主板,直接干 北桥了。小伙子 8成 搞定OK。。。修过2台都是这个问题

这个之前是好的  被人带电拔屏线导致的   桥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或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带电把屏线    桥不好说

网友:
屏,屏线。再就是电路看看平供电

网友D:
可查屏供电 3.3V  19V,还有 sROM 3V供电,我今天就修了一台烧19V背光供电的 ,也是客户没拆电池换屏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查屏供电 3.3V  19V,还有 sROM 3V供电,我今天就修了一台烧19V背光供电的 ,也是客户没拆电池换屏烧坏的

+LCDVDD  无电压。。。。。。。。。。。。。。。。。。。。。。。。。。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还有屏开启信号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的供电都正常吗?开启信号有吗?

屏供电无,背光开启信号也没,,屏供电 相关的管子全部都换了一遍  还是一样

网友F:
屏线换过没?查下屏到主板接10 11通不通……

网友G:
检测屏的i2c 两个数据一个供电 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检测屏的i2c 两个数据一个供电 看对不对

对测试一个供电3.3V。。。。。。。。。。。。。。。。。。。。。。。。。。。。。。。。。。。。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线换过没?查下屏到主板接10 11通不通……

屏 屏线没问题的。。。。。。。。。。。。。

网友:
屏线上的数据线有阻值不,会不会PCB板断线

网友:
排除下屏线啊

网友:
现在屏供电有了 开启信号有    但还是白屏   显卡问题??

网友H:
已修好,, I2CC_SCL  这无电压,一个小电阻坏了,然后这个屏也是坏的。我的天啊。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带电把屏线很容易烧屏的

网友:
你告诉他一个月3000别算小时~~~~~~~~~~~~~~~

网友:
LVDS不应该没阻值啊  应该还是有问题吧

网友:
I2CC_SCL  10脚开始不是说有3.3v     应该就是烧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已修好,, I2CC_SCL  这无电压,一个小电阻坏了,然后这个屏也是坏的。我的天啊。

开始不是说屏好的么。。。。咋测的

网友:
edid上面有没有波形 是不是显卡还没有读屏